3D 打印机部分材料

楼主:
话说机架已经画的差不多了,开始慢慢的积攒原材料了。

开始采购机架部分的材料

光轴和铝件

直线轴承

法兰直线轴承

光轴特写

铝件配的固定螺丝长了,还木有办法组装起来框架

网友:
光轴上都是油,请自动忽略垫在下面的纸。

网友A:
楼主真的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很棒!!

网友B:
轴和轴承都有啦,等机架,,,
期待组装调试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和轴承都有啦,等机架,,,
期待组装调试成功

还差步进电机和亚克力板,螺丝什么的,慢慢攒。

网友:
机架是加工件?

网友:
楼主你好。我看你的光轴应该是R10或以上的,机器的重量也有一定的了。我建议干脆把行程做大一点,我猜想你现在的光轴应该在30MM和40MM左右。另外看到有条工业铝件,估计楼主是用现成的五金件来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