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S1117可调电压的计算

楼主:
之前有坛友推荐AMS1117可调电压的芯片,我网上下载了一个文档,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电容C1,C2旁边的英文Tan是什么意思?
2.那条关于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中,VREF是多少?IADJ又是多少?怎么确定值?
3.稳压芯片只有三个引脚,这边图上第四个引脚TAB是指什么?在芯片内部没有引出来吗?
谢谢各位!

网友:
Vout = Vref * (1+ R2/R1 ) +Iadj* R2                 // Vref基数为:1.25
        =1.25 X (1+232/133)+0.00002 X 232           Iadj漏电流为:0.2mA    //
        =1.25 X (1+1.7443609) + 0.00464
        =1.25 X 2.7443609 +0.00464
        =3.43045112 + 0.00464
        =3.43509112  (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UT = VREF * ( R1 + R2 ) / R1
IADJ是ADJ脚的漏电流,通常很小以致可以忽略不计。

是我搞错了,

是调整端到输出端的电压中1.25V,而不是Vref到地的参考电压是固定的1.25!

网友A:
VOUT = VREF * ( R1 + R2 ) / R1
IADJ是ADJ脚的漏电流,通常很小以致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Vref=1.250V
第四个脚应该是散热的那个脚。

网友B:
1、那个TAN,就是拼音tan,钽tantalum,读tǎn 可别学别人读为“蛋”

2、输出电压的计算,是电阻的分压关系,因为FB端(或叫ADJ)的电压只有保持1.25V时才算正常工作(这个电压,可以在手册里查到,每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电压或者都不一样,但都会在手册里给出)。电阻R1、R2的分压点要保持Uref = 1.25V,那么,输出点的电压Uo必须是:

     Uo = Uref * ( R1 + R2 ) / R2

3、就象楼上所说。TAB手册中有说明,一般地,它接到什么地方,可以看手册而知道。

网友C:
3.稳压芯片只有三个引脚,这边图上第四个引脚TAB是指什么?在芯片内部没有引出来吗?

拿到1117的实物就明白了,,凸出部分是和Vou输出相连,,,datasheet中也是示意一下
贴上封装图,一看就明了啦

网友D:
又见仙猫····俺熟悉的可不多见了。。

楼主的问题很全面呢,不错,赞一个。

另,记得 AMS1117-ADJ 的 Iadj 大概在0.1mA,如果R2阻值为200ohm,按公式计算 Iadj*R2=0.2V,建议不要忽略。

噶···算错了。
看俺回复的自己算吧,就不改了。丢人的事多了,也不差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见仙猫····俺熟悉的可不多见了。。

楼主的问题很全面呢,不错,赞一个。

细致入微,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那个TAN,就是拼音tan,钽tantalum,读tǎn 可别学别人读为“蛋”哟

2、输出电压的计算,是电阻的分 ...

如果VREF电压是ADJ的电压即为1.25V的话,那么那副图中套用公式VOUT=1.25*(133+232)/232=1.97V,但是图中怎么标注VOUT是3.4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3.稳压芯片只有三个引脚,这边图上第四个引脚TAB是指什么?在芯片内部没有引出来吗?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那个TAN,就是拼音tan,钽tantalum,读tǎn 可别学别人读为“蛋”哟

2、输出电压的计算,是电阻的分 ...

我搞错R1和R2值了,现在懂了,谢谢你!

网友E:
1.25就是那个大焊盘。.

网友F:
Vref=1.25V,,Iadj=50uA,,TAB就是顶部的金属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Vref=1.25V,,Iadj=50uA,,TAB就是顶部的金属片

TAB就是顶部的金属片?哪家的1117封装是这样,,测量过?顶端的大脚实际是底端中间脚,大焊盘,1117是线性稳压,最主要作用是散热
一般顶部大头是Vout,和中间脚2脚相连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25就是那个大焊盘。.

哪家的1117是这样的封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家的1117是这样的封装

楼上你自己贴的图就是那个封装。1.25是基准的意思。打字太快。没有分隔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你自己贴的图就是那个封装。1.25是基准的意思。打字太快。没有分隔符。

大焊盘可不是1.25V,是和2脚Vou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B就是顶部的金属片?哪家的1117封装是这样,,测量过?顶端的大脚实际是底端中间脚,大焊盘,1117是线性 ...

说得好

网友:
那个TAN是钽电容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B就是顶部的金属片?哪家的1117封装是这样,,测量过?顶端的大脚实际是底端中间脚,大焊盘,1117是线性 ...

厉害  经常用asm1117但是从来都是不求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