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dio ampliflier PA2616操作注意

楼主:
根据dadasheet参考电路的用法,在实际操作上一搬来说要注意的地方大概是pin2,假如有IC过热的问题,首先拿电表检查各脚,通常是脚位接错,但pin2须特别注意,假如电压不对就要看电路设计是否错误,因为这只脚位大致上给5V就能正常运作,如果相差太多就要考虑其它设计方法

网友:
谢谢分享,那叫一个顶,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