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新项目,msp430的命令收发与处理

楼主:
重新写吧!应为发现有比较多的内容不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不便于公开。适当的介绍一下吧

一、需求以及提供的环境

需求

Host发送特定格式命令,下位机能够识别并处理。

实现平台

msp430f5529@μcos-II

HOST工具

sscom32.exe

编译环境

IAR  5.6

Git工具

Git1.92     GitHub

*这个项目发在msp430区似乎有点不合适,本来我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工具。可以实现这个项目的需求,并不一定要规定什么mcu。在rtos上只要实现任务的调度就可以了。
二、方案设计
*在这里,不要考虑硬件层。

host向mcu发送cmd_1,mcu处理Event_1后,返回结果。
host向mcu发送cmd_2,mcu处理Event_2后,返回结果。
在这里面涉及到:
(1)   通讯协议;
(2)    mcu协议的解析;
(3)   解析命令的分发;
(4)   分发之后的事件处理;

(5)   处理结果的返回。
三、短期目标
实现一个功能,发送cmd_1之后LED亮,上报结果,然后发送CMD_2之后LED灭,返回结果。
实现目标需要的工作任务:
(1)       确定好软件的结构框架

(2)       确定好协议的格式
四、详细设计
(1)     硬件层的设计
平台的结构比较简单,使用了一个串口与电脑通讯,同时提供一个LED作为显示。
(2)     软件框架的设计

采用μcos-II管理任务,通过发送的命令来控制任务的选择执行。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貌似很简单啊,LZ是求助还是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很简单啊,LZ是求助还是分享?

不简单呀!企业级的任务,你能很简单实现吗?需要执行的命令可不是一个led灯,而是并行运行的多个任务。

在运行任务时,需要状态机管理。
并且多个并行任务运行的时候可以随便收发命令并处理。
还要支持多款mcu,这个程序是不能直接管理硬件的。
需哟通过通用的接口进行命令的交换。
最重要的是命令发过来还是要支持带参数的。

而这里需要实现这个框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简单呀!企业级的任务,你能很简单实现吗?需要执行的命令可不是一个led灯,而是并行运行的多个任务。
...

建三个任务,一个收数据,一个解析数据,一个处理状态和事件。三个任务互相发生事件进行通信。完美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三个任务,一个收数据,一个解析数据,一个处理状态和事件。三个任务互相发生事件进行通信。完美解决。 ...

想法不错,实现起来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实现起来应该没问题。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