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工程师,关于开关电源对载波通信的影响

楼主:
各位工程师,小弟最近新接手一个案子,载波通信用开关电源,由于不太了解载波通信,对开关电源对载波通信的影响不清楚,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开关电源是怎样影响通信灵敏度的?

网友A:
开关电源不会对载波通信灵敏度有影响吧?
开关电源通常只会对通信产生开关频率(以及谐波频率)的干扰。只要做好开关电源输入输出处滤波,应该不会对通信有很大影响。

网友B:
开关电源本身的噪声较大,如果其噪声频谱覆盖了载波频率,那么就会造成载波信号的信噪比下降,影响通讯质量、距离、误码率等等。如果噪声频谱与载波频率不冲突就没事。不过很多开关电源和载波通讯都用数百KHz的频率,冲突的概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本身的噪声较大,如果其噪声频谱覆盖了载波频率,那么就会造成载波信号的信噪比下降,影响通讯质量 ...

版主,这样说是不是减小输出端的纹波噪声可以减弱对载波通信的影响,提高通信灵敏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不会对载波通信灵敏度有影响吧?
开关电源通常只会对通信产生开关频率(以及谐波频率)的干扰。只要 ...

谢谢,请问做好输出端滤波就可以减小对载波通信的干扰吗,我这个电源功率2.5W,输入端会不会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做好输出端滤波就可以减小对载波通信的干扰吗,我这个电源功率2.5W,输入端会不会影响呢?

这个可很难说。
诚如chunyang所说,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往往与载波频率相近,容易产生干扰。而且如果是电力线载波的话,开关电源输入端(220V侧)也会对载波信号产生干扰。所以不仅是开关电源输出端要做好滤波,开关电源的输入端也要做好滤波。
另外,开关电源输出端很少使用共模电感,要想尽量避免开关电源产生的干扰,其输出端也应该使用共模电感(挂在开关电源模块之外)。还有,开关电源外壳务必良好接大地。
干扰问题,是比较不容易分析和解决的,因为分布参数很不确定,影响的因素太多,往往只能通过实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