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复用问题

楼主:
当我将GPIO复用的时候,比如打开TIM1的PWM输出功能,只能设置为复用输出模式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其对应的管脚PA8 9 10,PB13 14 15管脚就无法用GPIO寄存器来控制了,想拉高拉低都不行啊,事实是这样的吗?STM8就可以这样,既是PWM输出也可以简单的用ODR寄存器来控制IO,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一个引脚,同时两个功能,本身就是冲突的.分时的话,可以通过重新配置去做.干嘛非要用一个引脚呢.

网友:
STM32F1xx只能整个模块一起映射,不能单个引脚

如果是其它系列,倒可以单个设置,如 F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