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DK+ST-LINK调试STM32死活有问题

楼主:
如题,按照网上的配置方法配置ROM RAM  死活都提示这个,用IAR没有这样的问题,但IAR没有代码自动完成功能,还会莫名的错误停止程序,只要修改配置就会冒出已意外停止的对话框,很蛋疼,MDK却始终没法调试,大神看看啥原因呢?

网友A:
打开Utilities的选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Utilities的选项看看

你看看呢,打开setting就是之前那个图

网友A:
你的STLINK可以检测到所连接的芯片的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STLINK可以检测到所连接的芯片的信息吗?

用IAR调试是没有问题的,RAM,ROM都正常。STLINK读取芯片信息哪里可以看到呢?

网友:
JTAG这里应该选择为SW

网友:
试过了,也不行啊

网友:
可能是驱动版本的问题,重新刷一下stlink的驱动程序.

网友:
这个勾掉没有这个错误了,貌似也连上了,但程序还是跑不起来

网友:
唉,只能用MDK写程序,用IAR调试了

网友B:
当提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的时候,输出窗口是有错误提示的,你把错误提示都复制出来看看是什么

网友:
重新刷一个STLINK固件吧,KEIL5比较坑的.....不过速度提升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提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的时候,输出窗口是有错误提示的,你把错误提示都复制出来看看是什么

错误内容只有这一句话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错误内容只有这一句话呀

不是弹出对话框里显示的,而是整个窗口下面那部分里的输出,那部分就叫“output”,就是一编译的时候下面呼呼跑输出的窗体,编译结果什么的都在那里有内容,当烧写错误的时候也会有具体错误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弹出对话框里显示的,而是整个窗口下面那部分里的输出,那部分就叫“output”,就是一编译的时候下面 ...

就是那里也只有一条错误信息,就是和对话框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里也只有一条错误信息,就是和对话框一样的

不会吧,连下面这句都没有?!

Load "..\\Output\\XXXXXXXXXX.axf"

以下是我的环境局部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连下面这句都没有?!

这个是有的,下面就两句,一句是对话框里的错误,一句是下载失败

网友:
【回帖赢京东卡】说说无线技术那些事儿
即日起—2月28日,参与回帖讨论都有机会赢取【3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