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用的SysCtlDelay(uint32_t ui32Count)提示错误

楼主:
不知道大家用什么函数来精确延时,库里面提供的这个函数,旁边一直说是错的。不知道设置那里或者修改那里,知道的说下,困惑了好久

网友:
楼主什么库提供的这样函数?怎么同标准库不一样????

网友A:
你这函数前面都没有函数类型定义

网友:
我用的是TI最新的库TivaWare_C_Series-2.0.1.11577.板子是TI的EK—TM4C123GH6PM的launchP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函数前面都没有函数类型定义

不是定义了—asm void??请问如何修改,这个是库文件,以来就是这个样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