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ad 采样问题

楼主:
测一个1v的电压,用msp430g2553 ad测 不稳定,一直在十几毫伏之间跳动,用外用表测是稳定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万用表精度差,响应差。测出来稳定1v很正常。最好用示波器测,这个还靠谱些

网友:
参考电压选对没?寄存器设置有没问题?万用表有问题没?我以前用示波器就遇到过,示波器有问题的。

网友:
参考电压最好是外接    内部的电压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