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电源问题

楼主:
楼主最近在搞智能小车,基本的原理图已经完成,现在正处于各个模块的实验阶段。为了保证小车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楼主采用了控制系统和电机驱动系统双电源供电。控制系统的电源供电采用LM2940-5.0芯片,将双节锂电池的7.5V调压至5V供电单片机,电路部分如截图所示。直流电机额定电压6V,采用LM2941S将电压调整为6V为直流马达供电,电路图如截图所示。
问题是LM2941S的典型电路Pin2悬空,这个没咋看懂,各位给点建议。

LM2940 典型电路

LM2940 典型电路

LM2941S典型电路

LM2941S典型电路

网友:
使能引脚

低电平与输出
高电平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能引脚

低电平与输出

那悬空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A:
这个我就没看了  看下 数据手册里面 典型电路的下面一个图应该是较好的使用方法 ,当而管脚输入电流大于300ua时才会无输出
*** To assure shutdown, select Resistor R3 to guarantee at least 300 μA of pull-up current when S1 is open. (Assume 2V at the ON/OFF 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没看了  看下 数据手册里面 典型电路的下面一个图应该是较好的使用方法 ,当而管脚输入电流大于300 ...

这个高地电平是接单片机还是接输入电源(输入电源是8.4V),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接单片机的某个I/0引脚才是,可是楼主在另一份Datasheet中发现如下截图的接法,就茫然了。

PS : 楼主突然灵光一显,300微安电流才是关键!

lm2941典型电路

lm2941典型电路

网友B:
你用典型电路驱动的吗? 芯片不发热严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典型电路驱动的吗? 芯片不发热严重吗

还行,芯片是有点热。

网友:
你下面那是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