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的PCBlib元件封装保存后打不开?

楼主:
我用元件封装库向导创建了一个封装,选择的是第三个diode形状。

这是画好保存的文件

关闭软件再打开就无法显示刚才画的封装。但是这个封装在原理图中是可以在元件封装中查到并且设置的。(下面这幅图右下角是我画的封装的预览,但是显示界面没有。那个参考点我设置在元件的中心,现在只有一个参考点)

这是什么原因?我试了一下在封装向导选择其他元器件的话生成的可以打开,你们也是不是就这个不能打开?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是不是不在参考点附近啊!另外你看看是不是太小了看不见呢!再仔细找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在参考点附近啊!另外你看看是不是太小了看不见呢!再仔细找找呢!

我也觉得是这两个问题,但是我画了好几遍,把参考点设置为1脚和中心,然后查看的时候直接查看参考点,不断放大缩小也没有。但是由一个异样就是旁边的滚动条无法拖动,这暗示着什么?

网友:
不讨论楼主的所谓向导的步骤如何如何,,,,
一般在AD软件做封装的步骤是这样的
在file中新建new--------library库文件------Pcb library  PCB封装库文件或者schematic library原理图元件文件或者PCB3D library3D封装库文件,,,,然后,在要建立的库文件中画或者制作,,后保存

一般是这几个库文件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年了,一直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