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该怎么玩?

楼主:
在街上修理店里拿了块板子,是LCD电视机上的,现在修电视是换整块板,这是换下来的板子。
上面有  RTD2672   ---  没有找到它的手册,

        TPA3120D2  ---  D类功率放大器

        MP1410    ----  2A BUCK电源块。

以下图片是高清的。

网友A:
在已经弄清楚整体结构的基础上,先找有没有烧毁的地方,再查电源,电源没问题再倒着找信号、扫描电路的故障。这是一般维修原则。问题是,缺的电路得先找到,或者有个兼容的整机平台,否则真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已经弄清楚整体结构的基础上,先找有没有烧毁的地方,再查电源,电源没问题再倒着找信号、扫描电路的故障 ...

俺是想玩它。

没有主芯片资料就没办法玩

网友:
那也得先确定你想玩的地方有没有故障。

网友:
主芯片的资料肯定可以找到,电视机的主芯片就那么有限的几种。

网友B:
怎么拿的?白送?

网友C:
RTD26XX是一块驱动芯片.HDMI/VGA 等转LVDS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TD26XX是一块驱动芯片.HDMI/VGA 等转LVDS的

你手里有没有它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拿的?白送?

人家修电视的换下来的板子,下一步是往垃圾堆里扔的。我说我要拿回来玩玩,就给我了。如果你会玩,就送给你吧

网友:
现在的电视做工已经这么好了,老式电视拆开了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E:
基本上没能玩。没原理图,我手上有好几块DSP的芯片板子,四层板,芯片手册都有,没原理图,玩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没能玩。没原理图,我手上有好几块DSP的芯片板子,四层板,芯片手册都有,没原理图,玩不动。

把你的板子拿出来晒晒,看谁会玩给谁玩吧

网友:
一点一点的玩,楼上说的,先玩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手里有没有它的资料?

网上一大堆。你去电视论坛里面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