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宽电压交流输入12V0.2A输出电路设计过程

楼主:
工厂买进一批电源没有调光的功能,为了实现调光,要额外设计一个独立供电的调光模块。
模块要求宽电压交流供电90V~250V,输出15V0.2A.使用环境要求是40°。
进入TI官网 注册或登录账户,然后找到WEBENCH® Power Designer 设计工具,开始设计。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1.        选择电源设计,
2.        输入您的供电要求,我的选择交流
3.        选择AC频率:50Hz,
4.        输入电压范围:90~250V宽电压输入
5.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6.        选择环境温度:40°。
然后点开始设计,进入下一步:这里可以选择3种不同的类型或者全部类型。选择全部类型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然后找到9个设计方案。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根据我的要求 选择基于UCC28722DBVR的方案。然后进行优化,打开原理图,可以点击原理图上的元件进行更换不同制造商不同型号的替代品。
点击图表 可以看到电路工作在不同状态下的情况。
最后打印 可以导出整个方案的资料。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设计方案导出的全部资料

UCC28722DBVR 90.0V-250.0V to 15.974V @ 0.2A.pdf

大爷,常来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