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0里面“<<”使什么意思啊?

楼主:
如果我一个字符为0x18,<<4后会变成怎样的呀?

网友:
左移4位。查C语言课本,基础知识啊

网友:
在许多计算机编程语言(例如:C语言、C++语言、Java语言、JavaScript语言,Pascal语言等)中,“<<”代表左移运算符(就相当于'shl')。该运算符为双目运算符,结合方向为从左到右,作用是把一个整型数的所有位向左移动指定的位数,移动到左边界之外的多余二进制位会被丢弃,并从右边界移入0。
左移运算的两个操作数应为整数类型。第一个操作数是要进行移位操作的数,第二个操作数指定第一个操作数移动的位数。如果第二个操作数等于0则不发生任何移位。
应用举例:
一,问:计算表达式14 << 2的值。
答:表达式14 << 2的值为56,因为14(即二进制的00001110)向左移两位等于56(即二进制的00111000)。
二,问: 计算表达式8 >> 2的值。
答:表达式8 >> 2的值为2,因为8(即二进制的00001000)向右移两位等于2(即二进制的00000010)。

所以 0x18 为字符数据,那么只有8位有效位,左移高四位被移出,低四位补零。结果为(0x80).

网友:
向左移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