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p总是在复位状态

楼主:
为什么dsp总是在复位状态 我接了3.3v的上拉电阻 而且3.3v也是稳的。但就是上拉电阻下面的电压为0v或其他的电压,这点电压不稳。其实之前由于供电电压不稳,在烧写flash是锁死过dsp,然后按照网上的教程想破解。我在dsp上电前后一直按住复位键,同时连接ccs和仿真器,后就出现这问题了,can you tell me why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是复位原理图

网友:
猜猜它的可能:
1、看门狗没有关
2、复位引脚与地有附加电阻 --- 用放大镜看看PCB
3、E003用得太大,可能有漏电,E003+C003的总容量有0.01uF就可以了。
4、干脆把RESET脚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