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关于555芯片的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

楼主:
10芯积分
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综合评测题
  使用题目指定的综合测试板上的555芯片和一片通用四运放324芯片,设计制作一个频率可变的同时输出脉冲波、锯齿波、正弦波Ⅰ、正弦波Ⅱ的波形产生电路。给出方案设计、详细电路图和现场自测数据波形(一律手写、3个同学签字、注明综合测试版编号),与综合测试版一同上交。这个题的电路是什么样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555是定时器芯片,用555产生矩形波很容易,要555产生频率可变的矩形波只要改变555周围元件参数,常用方法是改变电阻。
矩形波积分即可得锯齿波。积分可以用四运放324中的一个运放完成。
矩形波经多级RC低通滤波后可得近似正弦波。但在矩形波频率变化范围很大情况下,RC低通滤波的转折频率也必须变化,这有一些困难。RC低通滤波后正弦波的幅度必定很小,可以用324中一个运放加以放大。
题目中未要求“脉冲波”与正弦波同频,所以用324中一个运放构成正弦波振荡器也是个办法。
至于正弦波I和正弦波II,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5是定时器芯片,用555产生矩形波很容易,要555产生频率可变的矩形波只要改变555周围元件参数,常用方法是 ...

谢谢您给的思路,至于正弦波Ⅰ、正弦波Ⅱ,这道题后面还有对四种波的要求:
1、同时四通道输出、每通道输出脉冲波、锯齿波、正弦波Ⅰ、正弦波Ⅱ中的一种波形,每通道输出的负载电阻均为600欧姆。

2、四种波形的频率关系为1:1:1:3(3次谐波);脉冲波、锯齿波、正弦波Ⅰ输出频率范围为8KHz——10KHz,输出电压幅度峰峰值为1V
;正弦波Ⅱ输出频率范围为24KHz——30KHz,输出电压幅度峰峰为9V。脉冲波、锯齿波和正弦波输出波形应无明显失真(使用示波器测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给的思路,至于正弦波Ⅰ、正弦波Ⅱ,这道题后面还有对四种波的要求:
1、同时四通道输出、每通道 ...

看来正弦波I和正弦波II区别仅在于正弦波II是正弦波I的三次谐波,且二者之间没有相位要求。
那么正弦波II应该从方波输出处用一个带通滤波器取出三次谐波,然后经四运放中一个运放输出。
原帖未给出频率调节范围,现在给出8~10kHz。这个变化范围还好说,若是频率范围很大(例如最高最低为10倍),那就很困难,至少三次谐波就很难取出来。

网友:
楼上所说的实现方法,可能就是出题老师的本意吧。

网友:
帮你顶下  别问我是谁   我叫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