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阻容降压原理

楼主:
谁帮忙解释一下阻容降压原理,网上的解释不是很理解

网友:
没有图,不好说。

网友:
电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他的
阻容降压原理图
阻容降压原理图[1]
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例如,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因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例如,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2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同理,我们也可以将5W/65V的灯泡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灯泡同样会被点亮,而不会被烧毁。因为5W/65V的灯泡的工作电流也约为70mA。因此,电容降压实际上是利用容抗限流。而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

网友:
看百科,里面讲了,电容对于交流电来说就是个阻抗,你就算分压得了。

网友:
楼上推荐的文库讲的还是比较明白的,,
降压阻容一般小功率用,,

   阻容降压其实它并不降压,用阻容元件串入交流电路,电容器靠的是充放电形成的电流,在电路中是限流的作用而不是降压,它的充电电压可以充到输入端的峰值电压上。它输出端的电压高低完全由负载的电阻(电抗)大小决定,电阻大电压就高,电阻小电压就低,负载端短路了也行,短路了也就没有电压了。所以用阻容降压在“降压”后的电压受负载的影响特别大,可高可低,最高到输入端的峰值(开路状态),最低为零(短路状态)都是正常情况,因此阻容降压的电路负载不能开路,一旦开路就会形成危险电压,对设备对人身都不安全。这是其一;
  再就是电容器对电荷有存储功能,通断电源时,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电容电压与电源电压会在电容的输出端进行电压叠加,而对负载有毁灭性的伤害。
  还有就是阻容降压的负载电流是电容器充放电形成的,电压一定的条件下电容容量大小决定电流大小,大功率需大容量,高电压需高耐压,这就意味高成本,这些都限制了阻容降压的应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