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第电磁感应定量测试仪-----已经发表在《无线电》杂志上。

楼主:
图1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量测试仪

图2
在现行的高中物理课本中,电磁感应实验一般用图1所示的实验装置进行实验的。当我们插入或者拔出磁铁,电流表就有指示,电流表不但能显示电流的大小,也能够显示出电流的方向(指针的偏转方向)。这个实验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不能定量显示磁铁的插入速度和电流大小的正比关系,二是显示的数据只是一个瞬间,不能精确地把最大值读出。笔者设计的电磁感应定量测试仪不但解决了上述缺点,还增添了新的功能。
         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简介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表达式: ,式中ΔΦB·Sn为线圈的匝数,而 与磁铁的插入速度有关,速度越大, 越小。
       测试仪的结构设计和试验方法
电磁感应定量测试仪的结构如图2所示,它主要有底座、支架、滑道、线圈等组成。我们按照1:4:9的比值在滑道上刻上了刻度,实验时,把电磁铁放在滑道的某一刻度位置松手,在重力的作用下,加速下滑,磁铁到达线圈,磁铁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
在滑道上下滑时的加速度是 ,根据运动学公式 可以推出当磁铁分别在1、4、9刻度下滑,到达线圈的速度是之比是1:2:3。由此我们可以验证E与 成反比。在这里速度之比与滑道摩擦力大小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对滑道的粗糙程度不需要处理,只要处处保持一样就可以了。线圈有3个绕组,如图3所示。
3个绕组的匝数是一样的,由此我们可以验证En成正比。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还可以把两块磁铁绑在一块来做实验,由此可以证明E与 成正比。
图3
测试仪的电路设计及工作原理
电磁感应定量测试仪电路图如图4所示,
主控单片机选用高性能、低功耗的8位ATmega16单片机,它具有如下特点:16KB的系统内可编程Flash;512B EEPROM;1KB SRAM;32个通用I/O口线;32个通用工作寄存器;3个具有比较模式的灵活的定时器/计数器(T/C);可编程串行接口;低功耗空闲和掉电方式等。ATmega16还有两个具有可编程增益(1×, 10×, 或200×)的AD差分通道。
本测试仪就是用到了可编程增益10×的AD差分通道,R12~R16组成差分输入电路,R19和C1是差分电路的退藕滤波电路,L2就是图3中的线圈。系统5V电源经过L1、C3滤波后到AVcc,这样就能很好的抑制掉系统电源中的高频躁声,提高了AVcc的稳定性。ADC的参考电压源采用AVcc,电容C4并接在AREF和地之间也进一步提高了参考电压的稳定性。
DS1是4位数码管,R1~R8是限流电阻,数码管的第一位的G段用来显示电流的正负,电流为正不显示,电流为负则G段点亮。
R17和C2组成单片机的复位电路,由于不需要精确的定时,所以我们没有用外部晶体振荡器,而是采用单片机内部的LC振荡器,这样也降低了制作成本。
S1是测量按键,按一次开始测量,再按一次数据清零,为一次测量做好准备,R11是它的上拉电阻,S2是备用的按键,VD3是AD转换指示LED。
图5是由VD1、C5、C6、C7、IC2组成稳压电路,提供5V的工作电源。VD2是电源工作指示电路。图6是实际显示的效果。
图5
单片机程序设计
笔者在这里重点说一下模数转换采集程序的设计。编译器用的是WINAVR,即GCC。
当ADC转换完成后,可以读取ADC寄存器的ADC0~ADC9得到ADC的转换结果。一旦开始读取ADCL后,ADC数据寄存器就不能被ADC更新,直到ADCH寄存器被读取为止。因此,如果结果是左对齐(ADLAR=1),且不需要大于8位的精度的话,仅仅读取ADCH寄存器就足够了。否则,必须先读取ADCL寄存器,再读取ADCH寄存器。ADMUX寄存器中的ADLAR位决定了从ADC数据寄存器中读取结果的格式。如果ADLAR位为“1”,结果将是左对齐;如果ADLAR位为“0”(默认情况),结果将是右对齐。
我们选择内部参考源(AVcc、2.56V)为ADC的参考电压,所以ADMUX寄存器的位REFS1、REFS2都设定为1。由于线圈的输出电压大约是几个毫伏到几百个毫伏,我们选择差分的放大倍数是10,用来显示数据是4个数码管,其中有一位是显示电流方向的,实际用来显示的只有3位 ,这样正好显示测量到的数据。
单片机采集数据的程序如下:
uint read_adc_diff()//查询方式读取ADC差分通道
{
unsigned int ADC_FIX;
  ADCSRA|=(1<
loop_until_bit_is_set(ADCSRA,ADIF);
ADCSRA|=(1<
//舍弃第一次转换结果
ADCSRA|=(1<
loop_until_bit_is_set(ADCSRA,ADIF);
ADCSRA|=(1<
ADC_FIX=ADC;
if (ADC_FIX>=0x0200) //负数要变换,正数不用
{
Bit_field.Sign_F=1;
//ADC_FIX=(ADC_FIX^0x3ff)+1;
ADC_FIX|=0xFC00; //变换成16位无符号整数
}
else
{
Bit_field.Sign_F=0;
}
return (uint)ADC_FIX;
  }
程序说明:我们采用的是查询的方法来采集AD数据的,每2ms调用一次这个函数,也就是说2ms采集一次数据。当切换到差分增益通道,由于自动偏移抵消电路需要沉积时间,第一次转换结果准确率很低,最好舍弃第一次转换结果。
当我们采用差分通道的时候,ADC的最高位是差分通道的电压的高低,当是负值时,此位是1。注意如果用Tiny26单片机ADC+输入端的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ADC-,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着Atmega16单片机的原因。如果ADC的最高位是1,要进行变换一下,也就是把高位屏蔽掉。Bit_field.Sign_F=1;电流方向标志位置1,以便在显示数码管的第一位的显示负号。
下面的程序是有关数据处理的:
if((Bit_field.AdStart_F==1)&&((TimeOutChk(&AdMsCount, 2))==0xff))
        {
         // ADC_Diff-=read_adc_diff(AD_Diff1_0_10x);//校准OFFSET
          ADC_Diff =read_adc_diff();
          temp32=(long)ADC_Diff* 2560;
          Ad_temp=(unsigned int)(temp32/5120);
          if(Ad_temp>=LED_Curr)
            {
              LED_Curr=Ad_temp;
            }
           Bit_field.Adc_F=1;
}
程序说明if((Bit_field.AdStart_F==1)&&((TimeOutChk(&AdMsCount, 2))==0xff))
的意思是当有按键按下并且2ms的时间到了以后,才进行采集数据。
temp32=(long)ADC_Diff* 2560;和Ad_temp=(unsigned int)(temp32/5120); 是数据处理语句。这是由公式ADC=VIN×GAIN×512/VREF得到的,其中VIN表示选定的输入引脚上的电压,VREF表示选定的参考电源的电压,GAIN是差分增益。if(Ad_temp>=LED_Curr)目的是为了取电磁感应的最大值。
程序的其他部分可到www.radio.com.cn上下载,不但有笔者编译通过的程序,还有Protel99SE格式的电路图等。
本测试仪经我校物理组使用,实际效果不错,受到了老师和学生的欢迎。它造价低,功能全,特别是适合没有高科技仪器的农村中学使用。

网友:
想起了高中的物理老师啦,老师真棒,顶。

网友:
数字的准还是模拟的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