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8148编码输出帧率控制的问题?

楼主:
开发板:DM8148EVM板子 , DVRRDK3.0开发包
1、我输入enc模块的帧率是60帧,默认的编码输出为30帧;我编码的实际输出帧率只有21帧?这个我没有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自动跳帧了?
2、为什么我把下面两个帧率修改为60,(这两个参数什么区别,可以解释一下吗?)
#define ENC_LINK_DEFAULT_ALGPARAMS_TARGETFRAMERATEX1000 (60000) #define ENC_LINK_DEFAULT_ALGPARAMS_REFFRAMERATEX1000 (60000)

在执行下面函数的时候会失败
retVal = EncLinkH264_algCreate(&pChObj->algObj.u.h264AlgIfObj, &pChObj->algObj.algCreateParams, &pChObj->algObj.algDynamicParams, pObj->linkId, chId, scratchGroupID);

请问我怎样来控制这个编码的输出帧率?怎么控制跳帧?

网友:
无能为力啊

网友:
这种问题无能为力啊,应该找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
谢谢各位亲,问题已经解决;
编码器的缓冲Buffer设置过小,导致编码丢帧,帧率无法正常控制,编码性能无法达到正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