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声音是不是表示哪里存在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有声音是不是说明电路中有震荡?

网友:
没有遇到过~~~也是不清楚

网友:
开关频率多少?看看是不是所有同类电源都有声音?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看看是不是有大三角波?啥类型的开关电源,芯片对输出ESR有没有要求?反正原因多了去了,我碰到过的DCDC有声音,大部分都是对输出电容的ESR有要求,然后电容ESR不配对造成输出不稳定才有了声音。

网友:
不一定。发声器件往往是电感/变压器,结构不良时即使电路没问题也会发声。而有些电感/变压器在电路正常时不发声,电路异常时容易发声。所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头都大了

网友:
电感 啸叫???

网友:
有声音,说明有音频振荡(或调制),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

这种振荡,有机械振荡占主要位置,也有电振荡占主要位置,或者两者同时起作用,这就好象振荡原理中的 “ 拖拽现象 ” 使其产生谐振。

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在反馈控制回路加入适当补偿

网友:
开关电源有声音,如楼上几位所言是什么声音?
等待楼主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