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中的GUI Composer中的小部件LineGraph和ScatterPlot怎么使用不了啊?

楼主:
5芯积分
我是刚接触CCS5.5的新手加菜鸟。发现ccs5.5中的GUI Composer中的小部件LineGraph和ScatterPlot使用不了,和变量相关联后,工程可以编译和运行,Dial可以正常实现修改参数的功能,但是LineGraph和ScatterPlot一直都不能出现曲线。是不是一定要横坐标是时间量啊?还是还差什么其他链接部件呢?

网友A:
只要是全局变量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全局变量就行

可是我添进去的就是全局变量啊,我因为不知道已有工程中的时间变量是什么,就拿了两个全局变量来关联,但是debug时,在preview mode中,仍没有曲线输出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添进去的就是全局变量啊,我因为不知道已有工程中的时间变量是什么,就拿了两个全局变量来关联,但 ...

,我看帖子是四年前的;请问:ccs5.5中的GUI Composer中的小部件LineGraph和ScatterPlot使用不了,和变量相关联后,工程可以编译和运行,Dial可以正常实现修改参数的功能,但是LineGraph和ScatterPlot一直都不能出现曲线。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帖子是四年前的;请问:ccs5.5中的GUI Composer中的小部件LineGraph和ScatterPlot使用不了,和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