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812死机问题!

楼主:
请教各路英豪,关于2812死机问题!我的2812是用在伺服驱动器上,但是最近在个别客户出现死机问题,我是做硬件的,相关的晶振、复位信号以及去耦电容等我处理的应该还算可以了。在家里通过各种方式做实验,标准的EMC实验、接触器动作实验、进场骚扰实验都做了,只发现JTAG口是一个薄弱点,其他的EMC实验的等级都做到很高的情况下都不会死机。可是在客户现场我把TRST、EMU0和EMU1都拉死到对应的电平之后还是要死机。我现在已经是黔驴技穷,完全没招了,大侠们支支招啊,还有什么地方的设计可能会导致2812的死机,还有什么手段。相关信号处理已上传,请大家帮忙看看啊。另附,死机之后通过仿真器可以在此连接上该DSP,连上之后,发现内部PC有时候会跳到某个未打开的中断上,但大多数时间是乱的,比如说会跳到0x000000的地址上

网友:
那个低压复位不知道在你的设计中是否重要?否则可以换个看门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