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3V转5V的DCDC电源芯片

楼主:
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用于便携式设备,工作电流最大25mA,平常6-7mA 。

网友:
6-7mA 用干电池 那能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
TI有方案的,直接用WENBENCH吧!

网友:
现在这种升压的IC很多,国产的(包括台湾的)都很多,象充电宝里面用的就是这一类的。且价格便宜性能不错,很适合民用产品

网友:
直接用软件把参数输进去就有相关的芯片出来了

网友:
国产的一般做移动电源的用SX1301
TI的有lm2622-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