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SCI问题无法与PC通信

楼主:
配置参考网上的和教程的。但是与PC通信还是没有反应。测试IO为GPIO28.29。串口转USB线没有问题,手头有个ARM测试过。DSP引脚和引出的插针也是通的,用万用表测试过。但是在运行程序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TX引脚,没有任何反应,波形。
应该是软件问题,可是不知道错在哪里,希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耐心看一下我的代码。帮我解答一下问题 。谢谢谢谢。
void SciInit(void)
{
// 选择SCIA RX:GPIO28 TX:GPIO29
// 首先是引脚设定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8 = 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9 = 0; // 上拉使能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28 = 3; // 设置28引脚为异步输入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8 = 1;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9 = 1; // 配置为SCI 引脚
// SCI模块设置
SciaRegs.SCICCR.all = 0x07; // 无校验位 ,停止位1位,数据位8位,不回环,空闲线模式
SciaRegs.SCICTL1.all = 0x03; // 使能TX和RX
SciaRegs.SCICTL2.all = 0x03; // 使能TX和RX中断
SciaRegs.SCIHBAUD = 0x01;
SciaRegs.SCILBAUD = 0xE7; // 波特率9600 LSPCLK 37.5MHZ
SciaRegs.SCICTL1.all = 0x23; // 系统复位时自动复位
// FIFO配置
SciaRegs.SCIFFTX.all=0xE040;
SciaRegs.SCIFFRX.all=0x206f;
SciaRegs.SCIFFCT.all=0x0;
// 中断设置
PieVectTable.SCIRXINTA = &SciaRx_ISR;
PieVectTable.SCITXINTA = &SciaTx_ISR; // 配置中断向量表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开启PIE模块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 = 1;           // 使能9.1 SCIARXINT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 = 1;           // 使能9.X SCIATXINT
IER |= M_INT9; // 开启CPU INT9;
EDIS;
}

/********中断程序**********/
interrupt void SciaRx_ISR(void)
{
    Rx_Buf[rx_i] = SciaRegs.SCIRXBUF.all;
    if(rx_i >=99)
    rx_i = 0;
    // SciaRegs.SCIRXST.bit.RXRDY = 1;
    SciaRegs.SCIFFRX.bit.RXFFOVRCLR=1;  // Clear Overflow flag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100;                 // Issue PIE ACK
}
interrupt void SciaTx_ISR(void)
{
    tx_i++;
    if(tx_i >=99)
        tx_i = 0;
    // 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1;
    Scia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 // Clear SCI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100;             // Issue PIE ACK
}
/***********发送函数**********/
void scia_xmit(int a)
{
SciaRegs.SCITXBUF = a;
}

网友:
楼主用的是C2000的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参考下TI的例程。

网友:
建议还是用官方的案例试试。本来DSP的软件工程就麻烦。稍微有问题效果就出不来。

网友:
换个IO管脚试试,我用28335就是SCIA通道老是用不起,换成SCIB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一個新人,我是用LAUNCHXL-F28027 LaunchPad,用範例Example_F2802x0Sci_Echoback.c該改的都改了,PC可以接收到28027的資訊但是28027發無法收到從PC來的資訊,*28027圖*上面有說明PGIO28/PGIO29上有一開關把他OFF就可以收發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