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烟感器里面的接收管为什么要反接?

楼主:
光电烟感器里面的发射管和接收管是不是红外对管?接收管为什么要反接(普通二极管接地这里接上拉电阻)?!

网友:
没有图,不好说。

网友:
光接收管都是反着接的,当受光后,反向电流变化,如果正接还麻烦哩

网友:
正接就像二极管一样导通了,反接在受光时,才产生光电流导通

网友:
220防反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