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ENCH设计怎么修改元件参数?

楼主:
在WEBENCH的电源 -- DCDC设计中,打开电路图时,如图,提示点击修改元件参数,

但是点击后,怎么也没办法修改,因为没有输入焦点。

谁遇到过此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元器件参数是不能直接修改的,里面的元器件都是有确定型号和规格的,这样仿真什么的最为准确,所以你只能双击进去选择确定的型号。如果想修改其中某些参数,只能是用户订制自己的元件。

网友:
官方说对刚布置的组件将没有任何值,因此用户必须使用 "选择替代组件" 功能(位于右键单击菜单中)来选择组件或输入自定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