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延时时间

楼主:
  void delay(u32 t)
{
   while(t--);
}

delay(0xffff);外接25M的晶振,那这句延时时间怎么计算,是1/168M再乘65535(0xffff)吗?

网友:
大约是1/168M * 5 * 65535吧,每个循环大约要5个周期左右。当然这个5我不太确定,但肯定比不乘5靠谱多了。
再说你给个25M是没有意义的,要看HCLK是多少。

网友:
延时不要这样写 最好用滴答定时器....

网友:
可以反汇编j看一下。再根据系统时钟,计算就比较准确了。用示波器看一下脉宽。也能算个差不多。

网友:
/*******************************************************************************
    函数名:void BSP_Delay_Initial(void )
      功能:time2计数功能初始化(通过time2计数来产生延时功能)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BSP_Delay_Initial(void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                 //自动装载 此句可以去掉 因为没有使用自动重载功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1;       //42M/41+1分频率到1MHz 则TIM2的时钟频率为2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向下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
/*******************************************************************************
    函数名:void BSP_Delay1us(uint16_t  delayTime)
      功能:产生uS级别的延时功能
  输入参数:uint16_t  delayTime
  输出参数:无
*******************************************************************************/
     void BSP_Delay1us(uint16_t  delayTime)
{
          uint16_t TIMCounter = delayTime*2;
          TIM_Cmd(TIM5,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5, TIMCounter);
          while (TIMCounter>=1)
          {
            TIM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5);
          }
          TIM_Cmd(TIM5, DISABLE);

}

网友:
看我写的,保证可以用

网友:
精确延时可以采用系统tick或者用通用定时器定时。

网友:
要够准确,还是用time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