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创建工程的时候还会选择空工程么

楼主:
CCS创建工程的时候有这么多选项,
有时候我就在想,空工程有多少人会用呢。
我比较懒,比较喜欢用现成的

网友:
一般都不会用空工程吧,一般都是用现成的

网友:
实际上,完全不参照的工程,一般不会有的。只是参照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例如,创建个有参考框架的工作,以及先创建一个完全空的工程然后拷贝文件到工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