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发射程序疑问,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中间有两段程序如下:
第1段是定时程序:
//所有的以下的变量默认已经定义好了
void timeint (void) interrupt 1
{
   THO=0XFF;
   TL0=0XE6;       //定时器值为38K  每隔26us总断一次
   count++;        //count 为延时计数器
   if(flag=1)      //flag为红外发送标志
   {
    op=~op;        //op为红外发射管的亮灭
    }
   else
    {
     op=0;
     }
   ir_in=op;       //ir_in=P3^4,该I0口为单片机红外发射口
}

后面还有1段程序是利用这个定时器的:
发送9ms的头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 按照上面的endcount=223计算,一次中段时间为26us,223次中断的时间就是223*26=5798us,与想得到的9ms相差很大,请问是否我的理解错误,还是上述程序有问题,盼指教,这个程序是在网上找的,红外遥控发射程序,详细见附件

红外通信

网友:
一般网上的程序很少有直接能使用的,如果涉及的到时钟的话晶振频率不一样延时的时间肯定就不一样了,还有的可能就是允许的误差。比如9ms误差允许到5.7ms,再一个就是51的时钟比较慢,一些中断里的程序延时也得算进去,这个值有可能是原作者试验得出的,你最好也自己试一下。有示波器能看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我现在只是看他编写的方法,最后我不会用51的来做,也就是说我上述理解得没问题了,
误差到不至于,遥控器头码不可能允许到这个范围,一般遥控器都会采用32.768KHZ的晶体振荡器啊。
不知道上述提到的中断里面的程序延时影响有多大,中断的语句不多,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