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双电源供电

楼主:
现在在做电子设计,LM358要求双电源供电,+-5V,我用了LM2940做出了+5V,-5V用什么芯片好啊???

网友:
难道你做板子之前都没有电源吗。如果非得要的话建议做个多路电源。另外闲麻烦的话建议简单的先用电荷泵的方法把+5变为-5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个MAX889吧,可以直接输出-5V

网友:
也取决于采用什么供电方式 7905比较常用

网友:
LM358单电源可以正常工作,若不是一定要直流耦合输出,使用单电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