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你的(Cube Suite+)支持R7F0C80212

楼主:
瑞萨官方号称R7F0C80212是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专供芯片。我分别测试过三个版本的CubeSuite+(CubeSuite+ V1.02.01 for China、CubeSuite+ V2.00、CubeSuite+ V2.02)在器件里面均没有找到R7F0C80212。
按瑞萨说明下载了“R7F0C80212目标板设备文件”,并按要求将"R7F0C80212目标板设备文件"解压到"D:\Program Files\Renesas Electronics\CubeSuite+\Device\RL78"依然找不到R7F0C80212元件,即使直接打开R7F0C80212例程,编译也会报错。

如何让你的(Cube Suite+)支持R7F0C80212,经过不断尝试已找到了解决方法,按下操作即可。
1、按官方说明将“R7F0C80212目标板设备文件”解压到"x:\Program Files\Renesas Electronics\CubeSuite+\Device\RL78"。
2、用写字板打开“78K_China_R7F0C8021_Custom_Productlist.xml”文件。复制如下内容

3、用写字板打开x:\Program Files\Renesas Electronics\CubeSuite+\Device目录下的“78K_Productlist.xml”文件。将第2步复制内容粘贴到如下图所示位置,并保存文件即可。此时已完成对Cube Suite+对R7F0C80212的支持。

我们可以打开一R7F0C80212例程测试一下。

能在元件库里面找到R7F0C8021元件。

编译成功,无错误。
测试例程是官方的“R7F0C80212目标板示例”。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用啊

网友A:
请问下楼主的CubeSuite+ 是什么版本?我的是CubeSuite+ V2.00找不到你第3步的那一段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的CubeSuite+ 是什么版本?我的是CubeSuite+ V2.00找不到你第3步的那一段内容。

我的是CubeSuite+ V2.00。你看看安装目录

网友A:
嗯,目录是对的,但是内容不一样,能不能发一下你改好的78K_Productlist.xml到我邮箱,501707088@qq.com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目录是对的,但是内容不一样,能不能发一下你改好的78K_Productlist.xml到我邮箱,谢谢啦。

改天传吧。公司电脑没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天传吧。公司电脑没有装。

谢谢楼主,其他都弄好了  就差那个文件出问题。

网友:
用不着那么麻烦啊,

[How to use]
   1.Install CubeSuite+ V2.02.00 or later.
     (Please download it from our web site.)
   2.Extract attached file "Device_Custom.zip".
   3.Copy extacted files & folders to "Device_Custom" folder (in installed folder of CubeSui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其他都弄好了  就差那个文件出问题。

78K_Productlist.zip (11.62 KB, 下载次数: 52) 1、备份安装目录下的“x:\Program Files\Renesas Electronics\CubeSuite+\Device\78K_Productlist.xml”文件

2、将“78K_Productlist.zip”解压到“x:\Program Files\Renesas Electronics\CubeSuite+\Device\”目录下,替换原有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着那么麻烦啊,

[How to use]

你确定你的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能用吗?

我复制替换那个文件后就可以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复制替换那个文件后就可以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您好!
无意间看到您的帖子,我按照官方的操作成功支持
瑞萨官方号称R7F0C80212是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专供芯片。我分别测试过三个版本的CubeSuite+(CubeSuite+ V1.02.01 for China、CubeSuite+ V2.00、CubeSuite+ V2.02)在器件里面均没有找到R7F0C80212。
按瑞萨说明下载了“R7F0C80212目标板设备文件”,并按要求将"R7F0C80212目标板设备文件"解压到"D:\Program Files\Renesas Electronics\CubeSuite+\Device\RL78"依然找不到R7F0C80212元件,即使直接打开R7F0C80212例程,编译也会报错。

以上报错等信息,可能是您拷贝的位置不对。官方的操作还是比较可靠,简单的。

很高兴和您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
无意间看到您的帖子,我按照官方的操作成功支持

拷贝位置没问题,问题解决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能用吗?

确定

网友:
谁可以读瑞萨的芯片啊 ,加QQ 411107112

网友:
看起来瑞萨板块又复活了

网友E(2018-09-14):
成功了,感谢楼主

网友F(2021-05-02):
来自手机
谢谢分享,受用

网友F(2021-08-29):
官方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