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个东西呀,没遇到过

楼主:
程序改动之后在烧进片子时出现这个提示
以前没遇到过,程序编译成功,板子也断电再上电了,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也不清楚

网友:
这个以前我也遇到过呢!一般好像关掉IAR,重新插拔一下板子和仿真器应该就可以了呢!不行的话重启下试试看呢!

网友:
我们一般调试用的IAR都是盗版的,程序下载时不是很稳定,尤其当你进入全速运行模式时,一定不要按调试板的复位键,最好退出下载模式,在进行操作,比较稳定,如果出现像上面的情况,一般我会拔出USB重新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