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485通讯的来看看咯,想学习的也一起来看看啦。

楼主:
这图,谁可以解释下。
我都找不到此款芯片的中文说明书,难以入手啊。
查了下RS485,总的来说就是一种接口转换的东东?

网友:
现在芯片多使用外国的,当然是英文说明书了。可恨的是,有些国产芯片或模块也用英语写说明书。

没办法,那些鸟语也只有慢慢啃吧

网友A:
这个没啥解释的吧  不过阻值没那么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解释的吧  不过阻值没那么用过

完全不懂这个的原理啊,下的芯片手册都是英文的啊。。。

网友:
除去电源和地一共才6条腿,没中文手册就不活了?
图上R100的阻值显然标错了,应该是120Ω,不是120k。

网友:
这个芯片是内置了 Fail-Safe 的,所以这串电阻不要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懂这个的原理啊,下的芯片手册都是英文的啊。。。

知道他是485转换芯片不就OK了   实在要看手册的话  找个类似的看看不就OK了么  还是你要研究得多深入呢  支持仙猫的说法

网友:
接口芯片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这种芯片只要知道咋用就行,没必要研究原理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参考下,再去看就可以了!!!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