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28027最小系统板,大神们帮忙看看给点意见(第二版)

楼主:
画了个28027最小系统板,大神们帮忙看看给点意见 这个整理了一下,
原理图

网友:
你自己能看清是什么玩意么????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A:
你得说说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就说给点意见都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呢

网友B:
空间浪费严重,电源线可以适当加粗.有的地方走线距离过于近.改变一下引线方式就可以避免.

网友C:
呵呵,如果是手工制版,建议布线加粗,如果是工业制版,建议布局紧密一点,节约制版成本。壕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如果是手工制版,建议布线加粗,如果是工业制版,建议布局紧密一点,节约制版成本。壕另当别论:victo ...

28028的引脚是10mil粗的,引脚之间的距离也是10mil,电源线加粗的话,线间距就不到10mi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说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就说给点意见都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呢

我准备拿去打板,但是第一次做没经验,想大家帮我检查检查有没有什么明显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空间浪费严重,电源线可以适当加粗.有的地方走线距离过于近.改变一下引线方式就可以避免.

走线过短也不行的呀?能不能具体一点哪里走线太短了

网友E:
只看了一下图片,说说我的想法。
1、没有看到晶振
2、板子空间还有很多。可以给I2C接口预留上拉电阻,SCI接口可以加232(485)扩展贪通信口。
3、AD引出口可以考虑用双排针,单排针易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看了一下图片,说说我的想法。
1、没有看到晶振
2、板子空间还有很多。可以给I2C接口预留上拉电阻,SCI ...

内部集成晶振还需要外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线过短也不行的呀?能不能具体一点哪里走线太短了

不是走线过短,是太近.24脚芯片的两个焊盘之间还有走线,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看到你已经改了.

网友:
可以布紧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