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框架

楼主:
这两天终于把框架搭起来了,效果还不错,和大家分享分享

角件连接效果
部分机架

整机

后面开始用亚克力雕刻步进电机的固定座,还有Z轴平台等一些小器件。

网友A:
楼主角件连接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测试垂直度~

网友:
钢的还是铝的?

网友:
是铝型材,这东西没有钢的~

网友A:
看这个结构,最后是要用亚克力全封闭起来么?

网友B:
楼主这个架子不错,但是会不会太软一点,需不需要用亚克力给你的机子做一个外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角件连接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测试垂直度~

效果还不错
只是暂时搭起来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结构,最后是要用亚克力全封闭起来么?

还不确定,应该只会把电路部分封起来

网友:
是2020铝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架子不错,但是会不会太软一点,需不需要用亚克力给你的机子做一个外框?

刚性不错哦,外框应该不用,我想把下面的控制电路及电源封起来。
IC大哥是不是可以加工亚克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性不错哦,外框应该不用,我想把下面的控制电路及电源封起来。
IC大哥是不是可以加工亚克力啊?

我这里有一台雕刻机和一台3D打样机,雕刻机没办法做这么大尺寸的亚克力哦。
但是3D打印机可以给你参考一下,我使用3D打印机也有一定的经验了。

网友:
楼主加油,我给点建议,楼主最好先做好机械图纸,然后再来开料,这样可以减小工时和材料浪费。

网友:
这个架构可能就两三百,做起来很方便,但有个地方要注意,就是螺丝在震动中很容易松,然后架子会形变,当然,这是最坏的情况。可以考虑用其他方式加固,你现在的螺丝主要是不能用法兰螺母紧固。

网友:
不会是一台来打印另一台的支架吧

网友:
自己制作需要很大的耐心,各种小的零碎部件能铺满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