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之芯片功能扫盲篇

楼主:
                              S3c2416之芯片功能扫盲篇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

  要学习一个芯片,首先得知道芯片的功能,于是百度找S3c2416的介绍如下:
  S3C2416是低功耗、高性能、低成本的SAMSUNG ARM9(ARM926EJ)处理器,目前三星已停止生产S3C2440, S3C2416具有更高的性能,以及更低的价格,是S3C2440、S3C2410等处理器的完美替代者。相比S3C2440,S3C2416采用了双总线架构,主频也可稳定达到533M,内存接口也支持DDR/DDR2等,具有2D图形加速器,支持MLC nand flash,支持SD卡启动。尤其是支持SD卡启动,使之代码调试,烧录变得极其简单,无需任何的代码烧录设备,只要把代码烧写进SD卡,设置从SD卡启动即可对代码进行更新。S3C2416的特性有以下几点:
1.3V 内核供电,主频400M, 1.8V/2.5V/3.0V/3.3V ROM/SRAM储存器供电, 1.8V/2.5V mSDR/mDDR/DDR2 动态存储器供电,1.8V/2.5V/3.3V 外部I/O 供电,具备16KB 的指令缓存和16KB 的数据缓存和MMU
外部存储控制器(mSDR/mDDR/DDR2控制和片选逻辑)
LCD 控制器(最大支持256K色)提供1 通道LCD 专用DMA
6通道DMA 并有外部请求引脚
4通道UART(IrDA1.0,64字节发送FIFO和64字节接收FIFO)
1通道高速SPI
1通道IIC总线接口(支持多主机)
1通道IIS总线音频编解码器接口(24位,端口0支持5.1声道)
AC97/PCM编解码器接口(和IIS复用)
2通道高速MMC/SD接口(SD主接口协议2.0版,MMC协议兼容4.2版)
2通道USB主机(兼容1.1版)/1通道USB设备(兼容2.0版)
4通道PWM 定时器和1通道内部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
10通道12位ADC 和触摸屏接口
具有日历功能的RTC
138个通用I/O口和16通道外部中断源
电源管理具有工作,空闲,待机,深度待机和休眠模式
具有PLL片上时钟发生器
对于从未玩过arm9级别以上的CPU,看到上面一大堆功能看的眼花缭乱,下面做一下解析及相关功能使用情况。

1.3V 内核供电,主频400M, 1.8V/2.5V/3.0V/3.3V ROM/SRAM储存器供电, 1.8V/2.5V mSDR/mDDR/DDR2 动态存储器供电,1.8V/2.5V/3.3V 外部I/O 供电,具备16KB 的指令缓存和16KB 的数据缓存和MMU。
这说明主频稳定可以跑400MHz  内核只要1.3V供电。     (注:相比较51的5V,M3的3.3V供电,S3c2416的1.8V供电,说明了工艺有很大的改进,从而能跑更高的频率。供电电压永远与工艺是相反的。工艺越高,所需电压越低。)     带16KB的cache 与 MMU    S3C2416为啥要带这两个东西呢??   而51啊  m0  甚至M3为啥都不带这两个呢
先说cache, MCU一般都是寄存器,ram,flash的结构,早期的cpu内核跑的慢,所以cpu寄存器与内存的速度还能很好的协调,但后面cpu速度越来越快,两者之间的速度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不想其他办法,那么cpu效率就提不上去,这时候cache出现了     cache的目的是做一个高速缓冲区,cpu可以跑很快,内存处理不过来的指令缓存在cache中,这样既不影响cpu高速工作,也不影响内存的正确操作。这样就协调了cpu与内存的工作,即顾名思义缓存(类似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MMU是Memory Management Unit的缩写,中文名是内存管理单元,它是中央处理器        (CPU)中用来管理虚拟存储器、物理存储器的控制线路,同时也负责虚拟地址映射        为物理地址,以及提供硬件机制的内存访问授权。       那么为啥要用虚拟地址呢
  对比直接使用物理地址,虚拟地址有如下优势:
第一,解决地址空间不隔离。  这在全编程环境下很重要。
第二,解决物理内存的使用率低下。
第三,物理内存直加载程序运行的地址不确定性。
物联网有句俗话,任何问题都可以增加一个中间层来解决。      这里通过虚拟地址解决了直接使用物理地址这些缺点。

外部存储控制器(mSDR/mDDR/DDR2控制和片选逻辑)
  芯片自带ddr2驱动器,这样内存可以扩展很大     对于从M3转过来的,会不会突然有种解脱的感觉呢
LCD 控制器(最大支持256K色)提供1 通道LCD 专用DMA
  自带LCD控制器,这样可以直接驱动LCD (注:不需要想stm32那种驱动LCD还要带LCD带驱动器,成本节约)    专用DMA更是如虎添翼,LCD刷新,数据传输  都不用CPU参与,进一步解放了cpu      还具有2D图形加速器,非常适合做GUI

  其他常用外设如,uart,spi,iis,adc,usb,sd,pwm,rtc等等都是必备,且如uart还带64byte硬件fifo    这些外设不一一介绍。

  最后说说S3C2416的启动方式,支持Nandflash和SD卡启动(具体怎么通过sd或者nandflash启动来加载uboot等拿到开发板再写心得。)     具体要选择是可配置的。

  芯片扫盲大概就这么多,详细具体的可以看datasheet。

  由此可见,这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芯片。 期待进一步的学习。。。。。。

  预告:下一篇讲bootloader的功能,已经一些疑问扫盲。

                                                                                            论坛ID:leijiayou
                                                                                            发表时间:2014-07-01

网友:
活动首贴,值得肯定!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跟着大部队一起学习!哈哈,太幸福啦

gitee/c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