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 菜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电源、讯号源、负载、放大器(管子,就它才有「交流」地)。

网友:
欲令管子有所作为,你必须给它合适的偏置,
电源可兼当偏置的提供者,但这样 Rb 就省不掉,
而除开 cascode 拓扑之外,Rc 或 Re 必须至少任择其一。

网友:
电压并联 为直流(偏置)负反馈最简之法,此拓扑于 共集组态 乃与生俱来,
功率环路最简洁者也是 共集组态,当 讯号源动起来 或把偏置设为分压式 时,那 Re 的负反馈作用就得以发挥。

网友:
共射与共基两种组态是集极输出的,除非设置了集基耦合,否则,负载自身的一切变化是不会传递到射极去的,作为反馈电阻的Re,是管子的偏置环节之一,当不了负载的取样电阻,而且,Re 对管子的反馈作用,其实就是串联电路的自然平衡(理应是一步到位,不需来回往返绕圈子搞协商),
Re 愈大,负反馈愈给力,对于共基组态而言 还可减轻讯号源的负担,但太大了,系统增益会很低,电源电压会被大量占用,加上旁路电容可把交流增益挣回来,但电源电压的占用却是无法解除的,这问题用恒流元件可以摆平,但在共集组态中不能用,因 Re 除偏置和反馈外还兼当 交流通道。

网友:
对于单级电路而言,电压串联跟电流串联两种反馈模式是等效的,差别只在于输出跟反馈 同位与否,而所谓的「短路」,应该是 把输出端的电位固定,如果真的拿根导线把输出端短路到地,那就甚么信息都会消失的。

网友:
限流也好,反馈也罢,二极管串联了适配的电阻,分压就一定小于它的固件行程,
如果输入环路的基极段及讯号源皆无阻力,管子亦处于放大区,则扣除输入行程后,讯号源的全部电压就由 Re 独享,而 Vre 的波动将 永远不会大于 发射结的额定行程(0.7V),Ie 的漂移自然也就跟着受到限制。

网友:
课本与电子技术类书籍对于 Re 的讲解,是认为 对于同样程度的 Ic 偏差,Re 愈大,反馈(射极电位的变化)就愈大,对输入的抗衡就愈有力,

但我认为,从元件的输入行程跟 Re 的压降已可说明问题,两者差距愈显著,射极电位波动占射极电位本身的份额就愈小,Ic 的漂移占整个 Ic 的份额也就愈小。

网友:
共基极是以射极为输入端的,Ie 为讯号所给定,因管子的个体差异或温度影响而导致的 Ic 变化就会被局限于 “α” 的范围,
比如 输入 是10A,那么,若β=9、99、999,则 输出 就分别为 9A、9.9A、9.99A,在其他组态中,则以引进 Re,让它起 负反馈 作用而达成此效果,系统增益乃得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