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铁制管子的正反方向!求教

楼主:
设铁管直径1.2厘米,a端到b端长度10厘米(总长10厘米),a端为正方向,b端为反方向,其中b端用钢带钜床,从b向a方向钜出5厘米线形钜口,按铁管直径十字交叉钜两刀,这样铁管一端有四条线(钜出来的窄钜口),求怎样识别ab两端,让机械手把铁管摆正。

网友:
机器识别
给个公司网址你了解了解:
http://www.cognex.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识别
给个公司网址你了解了解:
http://www.cognex.com/

用这家公司的产品是否同机器的接口复杂了点,需要什么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家公司的产品是否同机器的接口复杂了点,需要什么技术?

富士康用于组装苹果手机摄像头上闪光灯的聚光片就是用的康耐视的视觉系统

网友C:
都想复杂了,楼主的情况不应涉及什么视觉系统和什么机械手,应该靠设备结构工艺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想复杂了,楼主的情况不应涉及什么视觉系统和什么机械手,应该靠设备结构工艺来解决。

求设计思路

网友:
楼主的语言叙述就让大家给出设计思路,,这要看具体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图纸或者图片上来,让大家看看,有的东西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哦,,,有的需要工装卡具就可以搞定,有的需要吸盘也可以搞定,或者定位孔搞定,或者复杂一点安装位置传感器之类,,,高级一点的楼上有人说可以机器视觉系统,要看什么精度要求了,,

网友C:
这个需要仔细观察工件和设备以及加工工艺,你不妨详细描述一下。只看工件本身是不足以做出合理方案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仔细观察工件和设备以及加工工艺,你不妨详细描述一下。只看工件本身是不足以做出合理方案选择的 ...

是用振动盘做上料机,把这个铁管送入工作位置,但振动盘好像分不出正反方向(搞不定),所以想再加一个装置把铁管方向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