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的for循环综合问题

楼主:
刚用vhdl没多久!要实现一个数据解析功能,把串口收到的一组数据解析成十个数组再发出去。
解析的时候用到了for循环,综合后资源利用率特别高,达到了169%,都没法下载。后来想想,应该是for循环的问题。
请问,可以用什么来替代for循环功能,而不会占用那么多资源呀??

网友A:
VHDL里的for是形式上的循环,实际是平铺开的并行处理。
要想节约资源,恐怕得考虑用分时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HDL里的for是形式上的循环,实际是平铺开的并行处理。
要想节约资源,恐怕得考虑用分时的办法。

能给个具体点的思路吗??thanks!!

网友:
分时是个好办法

网友:
具体看数组解析情况,如果是复制10组的话实际只用1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具体点的思路吗??thanks!!

不知有何典型的通用做法,楼主不妨把现有代码贴些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