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升降压模块

楼主:
向大家请教一下图中的L1 和L2是什么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简单的讲解一下功率电感的选型规则吗?像我这个电源输出去5V1A。

一般功率电感的选择从电感量,额定电流还有等效直流电阻等, 还有电感的重要参数品质因数Q
电感量就是可以通过DC-DC器件的数据手册得到,作为DC-DC的储能器件,减少输出电流纹波,电感值过小将增大电流纹波,电感值过大将造成DC-DC工作不稳定。
额定电流包括电感的温升电流,电感表面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出20 ℃ 时的电流。查看电感厂商的电感参数,饱和电流Isat和有效电流Irms中较低的一个,Irms 和Isat 中最小的一个
Q值大电感性能好

还有带屏蔽的电感比不带屏蔽的电感好,能改善EMI等

网友:
功率电感。

根据具体的功率要求,选择可承载的电流大小。可以是小型工字型电感,也可以由EI或ET等磁芯绕制。

网友:
如楼上所说功率电感
选择功率电感要注电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电感。

根据具体的功率要求,选择可承载的电流大小。可以是小型工字型电感,也可以由EI或ET等磁芯绕 ...

您好可以列举一个详细的型号不

网友A:
看楼主的电路1A电感应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电路1A电感应可以

那图中电感上的小点是指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odaca.com.cn/producttwo.htm

http://www.szrzsdz.com/cs-jingyingxiangmu.html

那图中电感上的小点是指什么意思呀

网友D:
电感上的小点是指起绕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上的小点是指起绕端。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448946962\QQ\WinTemp\RichOle\X2JZ~QG{JZOXX`4]4RA1V2P.jpg 那这个图中的L1电感又是什么电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电路1A电感应可以

那这个图中用什么电感呢?

网友:
都是功率电感,楼上已经说过了
电感值3.3uH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用TI的webench设计工具
现在论坛正在搞活动,,,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405_TI_webench/

在工具栏输入5V到40V吧,输出18V2A,选择LM3478方案,,
如下图,,然后了解一下BOM表中的器件参数,有L的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用TI的webench设计工具
现在论坛正在搞活动,,,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405_ ...

可以简单的讲解一下功率电感的选型规则吗?像我这个电源输出去5V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功率电感的选择从电感量,额定电流还有等效直流电阻等, 还有电感的重要参数品质因数Q
电感量就是可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