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地问一个问题

楼主:
DCO有两个出厂校准参数,CALBC1_x和CALDCO_x。我想问,既然DCO是开环振荡器,即使把寄存器设置为这两个校准参数,他依然是工作在开环模式下的,依然是不稳定的,这两个参数有意义咩?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校准参数是出厂校准,让时钟能和官方给的图相符而已,这样就能大概知道时钟频率,如果不校准,那每个芯片的差距可能就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校准参数是出厂校准,让时钟能和官方给的图相符而已,这样就能大概知道时钟频率,如果不校准,那每个芯 ...

也就是说,校准之后还是不太准确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校准之后还是不太准确的对吧

嗯,DCO就是用来一般应用的,需要精确时钟的时候就不适合了

网友C:
DCO频率会受温度和电源电压的影响产生漂移,在MSP430的FLASH信息段中存储着出厂校准数据供用户使用,用这些数据可以直接配置DCOCTL和BCSCTL1。使用DCO得不到精确的时钟呢,应该是一个频率范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DCO就是用来一般应用的,需要精确时钟的时候就不适合了

3Q,小白顶礼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O频率会受温度和电源电压的影响产生漂移,在MSP430的FLASH信息段中存储着出厂校准数据供用户使用,用这些 ...

哦,大概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