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程和多进程的区别(小结)

楼主:
最近学习Linux,看到“hairetz的专栏”的帖子不错,特转来大家一起学习。

很想写点关于多进程和多线程的东西,我确实很爱他们。但是每每想动手写点关于他们的东西,却总是求全心理作祟,始终动不了手。
今天终于下了决心,写点东西,以后可以再修修补补也无妨。

一.为何需要多进程(或者多线程),为何需要并发?
这个问题或许本身都不是个问题。但是对于没有接触过多进程编程的朋友来说,他们确实无法感受到并发的魅力以及必要性。
我想,只要你不是整天都写那种int main()到底的代码的人,那么或多或少你会遇到代码响应不够用的情况,也应该有尝过并发编程的甜头。就像一个快餐点的服务员,既要在前台接待客户点餐,又要接电话送外卖,没有分身术肯定会忙得你焦头烂额的。幸运的是确实有这么一种技术,让你可以像孙悟空一样分身,灵魂出窍,乐哉乐哉地轻松应付一切状况,这就是多进程/线程技术。
并发技术,就是可以让你在同一时间同时执行多条任务的技术。你的代码将不仅仅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这样规规矩矩的一条线执行。你可以一条线在main函数里跟你的客户交流,另一条线,你早就把你外卖送到了其他客户的手里。

所以,为何需要并发?因为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功能,提供更多的服务,所以并发,必不可少。

二.多进程
什么是进程。最直观的就是一个个pid,官方的说法就:进程是程序在计算机上的一次执行活动。
说得简单点,下面这段代码执行的时候
[cpp] view plaincopy
int main()

{

printf(”pid is %d/n”,getpid() );

return 0;

}

进入main函数,这就是一个进程,进程pid会打印出来,然后运行到return,该函数就退出,然后由于该函数是该进程的唯一的一次执行,所以return后,该进程也会退出。

看看多进程。linux下创建子进程的调用是fork();

[cpp] view plaincopy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print_exit()
{
       printf("the exit pid:%d/n",getpid() );
}

main ()
{
   pid_t pid;
   atexit( print_exit );      //注册该进程退出时的回调函数
      pid=fork();
        if (pid < 0)
                printf("error in fork!");
        else if (pid == 0)
                printf("i am the child process, my process id is %d/n",getpid());
        else
        {
               printf("i am the parent process, my process id is %d/n",getpid());
              sleep(2);
              wait();
       }

}

i am the child process, my process id is 15806
the exit pid:15806
i am the parent process, my process id is 15805
the exit pid:15805
这是gcc测试下的运行结果。

关于fork函数,功能就是产生子进程,由于前面说过,进程就是执行的流程活动。
那么fork产生子进程的表现就是它会返回2次,一次返回0,顺序执行下面的代码。这是子进程。
一次返回子进程的pid,也顺序执行下面的代码,这是父进程。
(为何父进程需要获取子进程的pid呢?这个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看最后的wait,就知道父进程等待子进程的终结后,处理其task_struct结构,否则会产生僵尸进程,扯远了,有兴趣可以自己google)。
如果fork失败,会返回-1.
额外说下atexit( print_exit ); 需要的参数肯定是函数的调用地址。
这里的print_exit 是函数名还是函数指针呢?答案是函数指针,函数名永远都只是一串无用的字符串。
某本书上的规则:函数名在用于非函数调用的时候,都等效于函数指针。

说到子进程只是一个额外的流程,那他跟父进程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呢?
我很想建议你看看linux内核的注解(有兴趣可以看看,那里才有本质上的了解),总之,fork后,子进程会复制父进程的task_struct结构,并为子进程的堆栈分配物理页。理论上来说,子进程应该完整地复制父进程的堆,栈以及数据空间,但是2者共享正文段。
关于写时复制:由于一般 fork后面都接着exec,所以,现在的 fork都在用写时复制的技术,顾名思意,就是,数据段,堆,栈,一开始并不复制,由父,子进程共享,并将这些内存设置为只读。直到父,子进程一方尝试写这些区域,则内核才为需要修改的那片内存拷贝副本。这样做可以提高 fork的效率。

三.多线程
线程是可执行代码的可分派单元。这个名称来源于“执行的线索”的概念。在基于线程的多任务的环境中,所有进程有至少一个线程,但是它们可以具有多个任务。这意味着单个程序可以并发执行两个或者多个任务。

简而言之,线程就是把一个进程分为很多片,每一片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流程。这已经明显不同于多进程了,进程是一个拷贝的流程,而线程只是把一条河流截成很多条小溪。它没有拷贝这些额外的开销,但是仅仅是现存的一条河流,就被多线程技术几乎无开销地转成很多条小流程,它的伟大就在于它少之又少的系统开销。(当然伟大的后面又引发了重入性等种种问题,这个后面慢慢比较)。
还是先看linux提供的多线程的系统调用:

int pthread_create(pthread_t *restrict tidp,
                   const pthread_attr_t *restrict attr,
                   void *(*start_rtn)(void),
                   void *restrict arg);

Returns: 0 if OK, error number on failure
第一个参数为指向线程标识符的指针。
第二个参数用来设置线程属性。
第三个参数是线程运行函数的起始地址。
最后一个参数是运行函数的参数。

[cpp] view plaincopy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usr();
int p1,p2;

int main()
{
    usr();
    getchar();
    return 1;
}

void usr()
{
       pthread_t pid1, pid2;
    pthread_attr_t attr;
       void *p;
        int ret=0;
       pthread_attr_init(&attr);         //初始化线程属性结构
       pthread_attr_setdetachstate(&attr, PTHREAD_CREATE_DETACHED);   //设置attr结构为分离
       pthread_create(&pid1, &attr, task1, NULL);         //创建线程,返回线程号给pid1,线程属性设置为attr的属性,线程函数入口为task1,参数为NULL
    pthread_attr_setdetachstate(&attr, PTHREAD_CREATE_JOINABLE);
pthread_create(&pid2, &attr, task2, NULL);
//前台工作

ret=pthread_join(pid2, &p);         //等待pid2返回,返回值赋给p
       printf("after pthread2:ret=%d,p=%d/n", ret,(int)p);

}

void* task1(void *arg1)
{
printf("task1/n");
//艰苦而无法预料的工作,设置为分离线程,任其自生自灭
    pthread_exit( (void *)1);

}

void* task2(void *arg2)
{
    int i=0;
    printf("thread2 begin./n");
    //继续送外卖的工作
    pthread_exit((void *)2);
}

这个多线程的例子应该很明了了,主线程做自己的事情,生成2个子线程,task1为分离,任其自生自灭,而task2还是继续送外卖,需要等待返回。(因该还记得前面说过僵尸进程吧,线程也是需要等待的。如果不想等待,就设置线程为分离线程)
额外的说下,linux下要编译使用线程的代码,一定要记得调用pthread库。如下编译:
gcc -o pthrea -pthread  pthrea.c

四.比较以及注意事项

1.看完前面,应该对多进程和多线程有个直观的认识。如果总结多进程和多线程的区别,你肯定能说,前者开销大,后者开销较小。确实,这就是最基本的区别。
2.线程函数的可重入性:
说到函数的可重入,和线程安全,我偷懒了,引用网上的一些总结。

线程安全:概念比较直观。一般说来,一个函数被称为线程安全的,当且仅当被多个并发线程反复调用时,它会一直产生正确的结果。

可重入:概念基本没有比较正式的完整解释,但是它比线程安全要求更严格。根据经验,所谓“重入”,常见的情况是,程序执行到某个函数foo()时,收到信号,于是暂停目前正在执行的函数,转到信号处理函数,而这个信号处理函数的执行过程中,又恰恰也会进入到刚刚执行的函数foo(),这样便发生了所谓的重入。此时如果foo()能够正确的运行,而且处理完成后,之前暂停的foo()也能够正确运行,则说明它是可重入的。
线程安全的条件:
要确保函数线程安全,主要需要考虑的是线程之间的共享变量。属于同一进程的不同线程会共享进程内存空间中的全局区和堆,而私有的线程空间则主要包括栈和寄存器。因此,对于同一进程的不同线程来说,每个线程的局部变量都是私有的,而全局变量、局部静态变量、分配于堆的变量都是共享的。在对这些共享变量进行访问时,如果要保证线程安全,则必须通过加锁的方式。
可重入的判断条件:

要确保函数可重入,需满足一下几个条件:
1、不在函数内部使用静态或全局数据
2、不返回静态或全局数据,所有数据都由函数的调用者提供。
3、使用本地数据,或者通过制作全局数据的本地拷贝来保护全局数据。
4、不调用不可重入函数。

可重入与线程安全并不等同,一般说来,可重入的函数一定是线程安全的,但反过来不一定成立。它们的关系可用下图来表示:

比如:strtok函数是既不可重入的,也不是线程安全的;加锁的strtok不是可重入的,但线程安全;而strtok_r既是可重入的,也是线程安全的。

如果我们的线程函数不是线程安全的,那在多线程调用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共享变量的值由于不同线程的访问,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进而导致程序的错误,甚至崩溃。

3.关于IPC(进程间通信)

由于多进程要并发协调工作,进程间的同步,通信是在所难免的。

稍微列举一下linux常见的IPC.

linux下进程间通信的几种主要手段简介:

管道(Pipe)及有名管道(named pipe):管道可用于具有亲缘关系进程间的通信,有名管道克服了管道没有名字的限制,因此,除具有管道所具有的功能外,它还允许无亲缘关系进程间的通信;
信号(Signal):信号是比较复杂的通信方式,用于通知接受进程有某种事件发生,除了用于进程间通信外,进程还可以发送信号给进程本身;linux除了支持Unix早期信号语义函数sigal外,还支持语义符合Posix.1标准的信号函数sigaction(实际上,该函数是基于BSD的,BSD为了实现可靠信号机制,又能够统一对外接口,用sigaction函数重新实现了signal函数);
报文(Message)队列(消息队列):消息队列是消息的链接表,包括Posix消息队列system V消息队列。有足够权限的进程可以向队列中添加消息,被赋予读权限的进程则可以读走队列中的消息。消息队列克服了信号承载信息量少,管道只能承载无格式字节流以及缓冲区大小受限等缺点。
共享内存:使得多个进程可以访问同一块内存空间,是最快的可用IPC形式。是针对其他通信机制运行效率较低而设计的。往往与其它通信机制,如信号量结合使用,来达到进程间的同步及互斥。
信号量(semaphore):主要作为进程间以及同一进程不同线程之间的同步手段。
套接口(Socket):更为一般的进程间通信机制,可用于不同机器之间的进程间通信。起初是由Unix系统的BSD分支开发出来的,但现在一般可以移植到其它类Unix系统上:Linux和System V的变种都支持套接字。
或许你会有疑问,那多线程间要通信,应该怎么做?前面已经说了,多数的多线程都是在同一个进程下的,它们共享该进程的全局变量,我们可以通过全局变量来实现线程间通信。如果是不同的进程下的2个线程间通信,直接参考进程间通信。

4.关于线程的堆栈

说一下线程自己的堆栈问题。

是的,生成子线程后,它会获取一部分该进程的堆栈空间,作为其名义上的独立的私有空间。(为何是名义上的呢?)由于,这些线程属于同一个进程,其他线程只要获取了你私有堆栈上某些数据的指针,其他线程便可以自由访问你的名义上的私有空间上的数据变量。(注:而多进程是不可以的,因为不同的进程,相同的虚拟地址,基本不可能映射到相同的物理地址)

5.在子线程里fork

看过好几次有人问,在子线程函数里调用system或者 fork为何出错,或者fork产生的子进程是完全复制父进程的吗?

我测试过,只要你的线程函数满足前面的要求,都是正常的。

[cpp] view plaincopy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task1(void *arg1)
{
    printf("task1/n");
    system("ls");
    pthread_exit( (void *)1);
}

int main()
{
  int ret=0;
  void *p;
   int p1=0;
   pthread_t pid1;
    pthread_create(&pid1, NULL, task1, NULL);
    ret=pthread_join(pid1, &p);
     printf("end main/n");
    return 1;
}

上面这段代码就可以正常得调用ls指令。

不过,在同时调用多进程(子进程里也调用线程函数)和多线程的情况下,函数体内很有可能死锁。

具体的例子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www.cppblog.com/lymons/archive/2008/06/01/51836.aspx

End:暂时写到这吧,总结这东西,看来真不适合我写。有空了,想到什么了,再回来修修补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