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采集问题

楼主:
用了STM32才知道这玩意怎么这么坑爹!ADC号称12位的精度,我采出来的数值竟然有正负100+的跳动,降低两位分辨率依旧有接近100的跳动,用软件滤波后可以做到正负1,但那是4096次采样的平均值!!用STM8的时候同样的电源,同样的电路,跳动不会超过2。算下来精度还没有STM8的高,晕死中……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硬件改善下采样值的跳动问题呢,软件滤波太耗时间,对我来说1us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跟别说花几个甚至几十个MS的时间了,大神多提些建议呢

网友:
硬件滤波。另外你的电源是不是纹波也比较大。

网友:
拿示波器先测测信号

网友:
电源端和参考电源端加滤波

网友:
哈哈,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1117前后没加滤波电容导致的,本来5V没有什么纹波,进过1117那家伙纹波高达400+MV。现在不加软件滤波也能控制在正负2以内

网友:
版主们就是厉害

网友:
看样子电流波动对ADC影响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