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 SEGGER 公司的 emWin(或STemWin) 或 ucGUI 的来帮个忙吧!

楼主:
 最近在学习用 STemWin ,版本是5.22,这个GUI 本身支持了一部分驱动的,我的驱动器是 瑞萨 R61509,
他们的 手册 上确实有张表,写的是 支持这个 驱动的,在 GUIDRV_CompactColor_16 那一栏,只不过这个是编译时可配置,而其他如 R61505是可以在 运行时配置的,这在另一张表的GUIDRV_FlexColor 那一栏,

在 LCDConf.C 里面,调用函数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 ()时,第3个参数可以使用如下的自带驱动:

这些是他们头文件里的,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02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02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08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08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09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09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12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12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14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14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15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15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18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18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19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19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20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20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21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21
#define GUIDRV_FLEXCOLOR_F66772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66772

可是在后面文档描述中,说道 R61509 的驱动 对应的编号是 66701,

所以问题是 66701 这个编号没有在头文件中定义,那么如何 理解所谓的emWin支持 R61509 呢

是不是要换个函数调用。。。

网友:
不懂  帮顶起一把!

网友:
只是过来看看~~~~~~~~~

网友:
我自己来 顶一下:

我现在查到官网这样描述:
http://www.segger.com/emwin-guidrv-compactcolor-16.html

他们给了一个例子:
Configuration example
The following shows how to select the driver and how it can be configured:
LCDConf.h
As explained above it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for selecting the driver:
#define LCD_USE_COMPACT_COLOR_16
LCDConf_CompactColor_16.h
This file contains the display driver specific configuration and could look as the following:
//
// General configuration of LCD
//
#define LCD_CONTROLLER      66709 // Renesas R61516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define LCD_SWAP_RB             1
#define LCD_USE_PARALLEL_16     1
#define LCD_MIRROR_Y            1
//
// Indirect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
void LCD_X_Write01_16 (unsigned short c);
void LCD_X_Write00_16 (unsigned short c);
void LCD_X_WriteM01_16(unsigned short * pData, int NumWords);
void LCD_X_WriteM00_16(unsigned short * pData, int NumWords);
void LCD_X_ReadM01_16 (unsigned short * pData, int NumWords);

#define LCD_WRITE_A1 (Word) LCD_X_Write01_16(Word)
#define LCD_WRITE_A0 (Word) LCD_X_Write00_16(Word)
#define LCD_WRITEM_A1(Word, NumWords) LCD_X_WriteM01_16(Word, NumWords)
#define LCD_WRITEM_A0(Word, NumWords) LCD_X_WriteM00_16(Word, NumWords)
#define LCD_READM_A1 (Word, NumWords) LCD_X_ReadM01_16 (Word, NumWords)
LCDConf.c
The following shows how to create a display driver device with this driver and how to configure it:
void LCD_X_Config(void) {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COMPACT_COLOR_16, // Display driver
                           GUICC_M565,              // Color conversion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LCD_SetSizeEx(0, 240, 320);                       // Physical display size in pixels
}

网友:
我查到官网这样描述
http://www.segger.com/emwin-guidrv-compactcolor-16.html

他们给了一个例子:
Configuration example
The following shows how to select the driver and how it can be configured:
LCDConf.h
As explained above it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for selecting the driver:
#define LCD_USE_COMPACT_COLOR_16
LCDConf_CompactColor_16.h
This file contains the display driver specific configuration and could look as the following:
//
// General configuration of LCD
//
#define LCD_CONTROLLER      66709 // Renesas R61516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define LCD_SWAP_RB             1
#define LCD_USE_PARALLEL_16     1
#define LCD_MIRROR_Y            1
//
// Indirect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
void LCD_X_Write01_16 (unsigned short c);
void LCD_X_Write00_16 (unsigned short c);
void LCD_X_WriteM01_16(unsigned short * pData, int NumWords);
void LCD_X_WriteM00_16(unsigned short * pData, int NumWords);
void LCD_X_ReadM01_16 (unsigned short * pData, int NumWords);

#define LCD_WRITE_A1 (Word) LCD_X_Write01_16(Word)
#define LCD_WRITE_A0 (Word) LCD_X_Write00_16(Word)
#define LCD_WRITEM_A1(Word, NumWords) LCD_X_WriteM01_16(Word, NumWords)
#define LCD_WRITEM_A0(Word, NumWords) LCD_X_WriteM00_16(Word, NumWords)
#define LCD_READM_A1 (Word, NumWords) LCD_X_ReadM01_16 (Word, NumWords)
LCDConf.c
The following shows how to create a display driver device with this driver and how to configure it:
void LCD_X_Config(void) {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COMPACT_COLOR_16, // Display driver
                           GUICC_M565,              // Color conversion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LCD_SetSizeEx(0, 240, 320);                       // Physical display size in pix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