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网络控制器

楼主:
我想做一套基于互联网的控制器,设想基于stm32,有两台机子,比如一台在北京,一台在厦门,这两台机子能根据相应的传感器信号相互控制,我计划stm32通过网线连接各自的路由器,通过互联网通信。
希望做过这方面的朋友给点思路。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LPC1768+LPC11C14远程网络监控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462&fromuid=487728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LPC1768+LPC11C14远程网络监控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 ...

你这个是用电脑去访问LPC做的服务器的试验,我想做的是通过stm32的服务器访问另外一台stm32的服务器,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或者一台stm32设备作为服务器,另外一台stm32访问它,不知道哪有可以参考的案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用电脑去访问LPC做的服务器的试验,我想做的是通过stm32的服务器访问另外一台stm32的服务器,不 ...

可以的,有客户已经实现了两台1768开发板之间的音频传输,网上好像没有看到类似的例程,你可以试试把一台当作服务器一台做客户端来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有客户已经实现了两台1768开发板之间的音频传输,网上好像没有看到类似的例程,你可以试试把一台 ...

没做过这方面的一点头绪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一点头绪的没有

先搭建服务器和客户端的环境,可以先与电脑进行测试,服务器客户端都搭建好后,把两块板子IP地址和MAC地址修改成对应的,然后把两块板子连上进行通信测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