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机+蓝雨夜 FM功能测试

楼主:
DIY手机+蓝雨夜  FM功能测试
先测试几个AT命令,再开启FM,然后91.0MHZ调频

网友:
测试AT 返回

测试打开FM RADIO 返回

测试信号 返回

测试注册,返回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UI,还有字体啥的,是什么来源?

比如说你自己以前做过的成果?
还是TI这个片子的配套资料或者你找的其他库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你的UI,还有字体啥的,是什么来源?

比如说你自己以前做过的成果?
还是TI这个片子的配套资料或者你找的其他库什么的?

TI图形库里的字体
这次参与活动边学边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图形库里的字体
这次参与活动边学边做
哦,就是说 TI也提供了 GUI一类的中间件咯.....所噶,所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