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协议栈中最小的时间识别

楼主:
我需要识别时间为0.5ms,就是时间增量最大要为0.5ms,但是现在只能识别1ms的整数倍时间,请问怎么改

网友A:
估计要改你最底层的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改你最底层的定时器

要改时间片,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OnBoard.h里面#define TICK_TIME   1000 这个宏定义了系统滴答时钟。1000us。

网友:
最小可以改到320us

网友:
其实这个时间是320ms。不过系统层是1ms。你可以用外部定时器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