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带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想用带通滤波器从10K方波中取出3次谐波,,,仿真一直都没出来,,想问那些电容电阻是如何取值的,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A:
楼主也不给个电路,神仙也不知道怎么取值。 滤波电路也可以由模拟电感模拟电容组成。给你个参考: 模拟电感电路和低耗电容倍增器.pdf (1.24 MB, 下载次数: 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给个电路,神仙也不知道怎么取值。 滤波电路也可以由模拟电感模拟电容组成。给你个参考:
我是用Filter Solutions 2009软件算出的电路,下图为电路图,是无源的,仿真可以,但是搭出来实际电路就一点波形都没有,感觉经过4mH的电感之后模型信号都没有了,,,然后输入电阻R0发烫,,,之前有缘带通滤波也试了,同样是仿真可以了,搭电路就出不来波形

网友A:
首先,从楼主那里得出的主题是:10K的带通滤波器,没有说带宽要求。从三楼叙述中看,两个图中并未发现4mH电感,从 “ R0 ” 中发现,应该指的是第二张图吧。 图中,如果没有级间的相互影响,这个滤波器有 5 个谐振回路 --- 如果考虑回路之间的相互影响,计算将是很麻烦的。 5个谐振回路的 L * C 值同。每一级直接耦合显得过紧密。 实际上没有必要这么多级的回路。每级之间要选择好耦合系数与品质因数(带宽)问题。 R0发烫,说明功率消耗在R0上了。前面加的信号源是电压源,R0 = 20欧,显然并联回路的作用没有发挥。R0损耗了主要功率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从楼主那里得出的主题是:10K的带通滤波器,没有说带宽要求。从三楼叙述中看,两个图中并未发现4mH电 ...
谢谢!!!我们还在努力搞,,,第一次参加比赛,,,真的有点手足无措,,,感觉提取谐波的电路不太好搞,,,陷入困境了,,,不知从何入手设计电路,,,以后有问题希望还能得到您的指点,我已发出好友请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们还在努力搞,,,第一次参加比赛,,,真的有点手足无措,,,感觉提取谐波的电路不太好搞 ...

如果没有带宽的具体要求,或者基波衰减要求不大时,一级谐振就可以了。你用5级,如果每级的品质因素中等,带宽也将是非常窄。单级回路调整也容易一些。
再者,串联谐振的回路电阻要;并联则反之。这样的回路选择性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带宽的具体要求,或者基波衰减要求不大时,一级谐振就可以了。你用5级,如果每级的品质因素中等 ...

你好,我们无源的算是搞出来了,但是是在方波占空比为50%时,只要不是这个占空比就不行,波形高低跳动,题目要求是占空比可调,那么这样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不知如何下手,还有我们用有源带通滤波器也搭了电路,输出的三次谐波频率是对的,但是波形不对,上图您看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 10K方波中取出3次谐波 ” , 应该是30K才对,但你的示波器打在10uS档,四格多,显示24.41K,应该有些说不过去。可能基波频率不正确。

波形不是规则的正弦波,说明滤波回路没有设计好。一般是品质因素过小。可调整一下接入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