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开发板之间网络传输

楼主:
鉴于之前发的网络专题帖子都是电脑与开发板之间的通信,而开发板与开发板之间的通信例程比较少,这里上传一个开发板之间的网络通信例程,以供大家参考一下,测试现象如下
客户端串口打印信息

服务器端串口打印信息

开发板连接图

网友A:
RT-Thread,是RTOS的一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Thread,是RTOS的一种吗?

是的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关于这个试验的讲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关于这个试验的讲解啊??

没有,只需要搭建好两个普通的TCP客户端和服务器,IP地址MAC地址和端口号对应上就行了,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
正好有两个这样的板子,可以试试

网友:
正在调LPC1768的网络。下下来看看

网友:
正好要用到,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信息是发指令一条条出来的吗?串口打印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