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刚刚画完的PCB板子,希望各位大神提点意见,那些地方不足,欢迎批评指正!!!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打样在10cm之内只需48元,货到付款50元,免油墨颜色费,创造全球PCB行业内价格最低,品质交期更稳, QQ8 ...

制版就选你了

网友:
我转换后所看到 的:

元件比较少,板面比较大,布板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转换后所看到 的:

谢谢,覆铜我选的是DGND,没选AGND,有没有影响??

网友B:
象你这个图,把两个地还是都覆上铜,把L2放到两个地的交接处,R8、C6的位置也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你这个图,把两个地还是都覆上铜,把L2放到两个地的交接处,R8、C6的位置也动一下。

怎样都给覆上铜?是先给DGND覆铜完后再选择AGND?这样的话不是覆了两层铜?

网友B:
我用的PADS,不知道你的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PADS,不知道你的怎么用。

你用PADS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感觉和dontium的一样,,,元件比较少,板面比较大,个别走线还需要优化,是否结构件必须做这么大的板子,,
是否选的是DGND,和AGND覆铜要根据板子功能原理图决定,PCB看不出
另外,即使覆铜两次也没有两层铜之说,,,,,

网友:
覆铜的目的无外乎是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或者与地线相连,还可以减小环路面积,也出于让PCB 焊接时尽可能不变形的目的,,,,,

网友:
PADS是分别画好覆铜区域,并设置好优先级,仅此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C:
大哥,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Altium design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你这个图,把两个地还是都覆上铜,把L2放到两个地的交接处,R8、C6的位置也动一下。

R8,C6放哪比较好?

网友B:
R8一端接AGND,一端接RST,建议把接AGND的那一端换到DGND上,这样它就不用动了。

C6是AVDD滤波用的,应该放到靠近AGND那里

下图是我简单地作覆铜处理,绿色为A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R8一端接AGND,一端接RST,建议把接AGND的那一端换到DGND上,这样它就不用动了。

C6是AVDD滤波用的,应 ...

真是太谢谢你了

网友:
再一个,楼主的插座引脚分配上也应该考虑一下,如果插座上有不同的信号,为了减小干扰,可以把5个接地的针适当放到需要隔离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R8一端接AGND,一端接RST,建议把接AGND的那一端换到DGND上,这样它就不用动了。

C6是AVDD滤波用的,应 ...

这是我按照你的建议修改后的,麻烦你再看看,谢谢

网友:
大致看了下,还是不错的。

PCB布板是技术性的,同时也有艺术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转换后所看到 的:

无元器件的区间较大,冒视空的PCB板价格也很贵,建议改善.